DELL D630屏不显(已修复)

楼主(2010-04-29):
接手一台Dell D630,屏不显,外接CRT正常,拆机对照图纸找到LDVS排针定义,发现14PIN 15PIN无3.3V LCDVDD,发现Q8 Q9有问题,吹下,因手上无27N002的小MOS管,所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点机(因为拆了两个管子后,3.3V有了),一切正常,各位老大,请分析一下不上Q8Q9有何影响?file:///F:/630.gif

网友:
有图纸,对照图纸分析不就清楚了

网友:
最好找个装上,不然怕以后麻烦

网友:
拆其他板上同位置的管装上去就可以了。通常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不一定要同型号的三。

网友:
请看图片,电路分析就不用我来说明了吧

网友:
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
应该是指示灯不亮了,呵呵

网友:
晕哦 指示灯的管子

网友:
LED是指示灯吧,有没有全面的图纸

网友:
可以显示就可以!就像你改高压板一样吧!

网友:
用来产生LCDVCC的吧

网友:
没什么影响的呀

网友:
我对应的Q8 Q9是偶遇图纸上的Q55 Q56,今天机子回来了,开机白屏,电流1.6,望指教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爱出问题是有名的 你先做完显卡再说

网友:
外接花屏,接屏白屏

网友:
最好还是补上吧

网友:
早上起来还是回复一下,该主板图纸应该有不同的版本,我所说的与偶遇兄的图纸上的Q55 Q56所对应,仔细看了下图纸,屏供电LCC VDD为何需要两组电压,是不是白屏是电压供电不足造成的呢?一般是白屏后外接花屏,因手上无这个小MOS管,所以万般无奈,切了LCDVDD这组线,然后与3.3RUN一组接起如何?
或者哪位朋友有这块料板,把两个管的附近的电压告知,我再测试一下。
注:现在飞线已经解决问题,因为该机是朋友的,这样做未免能够心安理得。

网友:
白屏的话就换LCDVCC的供电芯片啊

网友:
可以先和朋友说声 因为没有配件没换  有了瑕疵在换啊

网友:
想你朋友也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
可以的··
在你没有配件的情况下·Q8Q9看上面的图纸是HDD的指示灯   你直接接上那个3.3v电压·

网友:
最好找个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