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61 集成板子 都督叫

楼主(2010-04-29):
求助 R61 集成板子 都督叫,应该是内存不过,有前辈修到过通病不,北桥坏,或者是电阻坏啊
通病
内存不过

网友:
机子报警还是主板的电流声音了

网友:
这种我们修的NB机率大一点你先看一下这机内存槽很多接触不好,

网友:
刷BIOS看看,我刷好过一台

网友:
用阻值卡打一下嘛。都通就先刷BIOS

网友:
这样一般都是BIOS报警,刷个BIOS吧

网友:
换内存,打内存阻值看下吧

网友:
这个就不好修 牵涉到桥 芯片 很烦了 都是打胶的

网友:
换个槽子在四四有的时候会有效果

网友:
插单条内存时好像只能插下面的插槽,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