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运行3Dmark2001se就会重启

楼主(2010-04-29):
一块影驰GF6600,128M 128b  Gddr3 如果不运行3Dmark2001se ,能正常工作,一旦运得3D测试,过不了会儿就突然重启,重启以后,就不亮机,必须得重新关机,等一会儿(不等一会儿也不行),然后再开机,又可以使用了。此显卡为从别人手中收回,求高手指点阿,先谢谢了。附:驱动正确,

网友:
不亮时测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加焊GPU试一下,6600多为核心虚焊或坏

网友:
先用软件把128M全面检测一下,只是进系统并不说明都正常。

网友:
加焊GPU了,可还是不行呀,我当时想既然运行不了3D测试,那我就不运行测试,只用来上网,没想到,用了三个小时后,突然就关机了,再启动也启动不了啦,一查原来是那个stu3525nl N沟道场效应管短路了,把摘下,换别的场效应管上去,可上一个就坏一个呀,都不敢换了,这个stu3525nl 场效应管的G极连接到一个apw7063(共14脚)的IC的第八脚,G极无电压,请问1.stu3525nl 可能怎么场效应管代换2.apw7063可用什么IC代换,先谢谢了.

网友:
换了也不一定行哦  再查查吧

网友:
去网上找一个可以代换的就可以了

网友:
报废了,是显存短路,没有显卡钢网,我20元收回,不知还能卖出多少钱.

网友:
手工植呗!显存才几个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