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一下就灭的问题

楼主(2010-04-29):
三星十九寸,上电,亮一下,正常显示,一秒后灭掉,关电再开,情况一个样。,,拆机,发现高压电源一体板有个电容“有了”。换掉,试机,还是和原来的情况一样。。。。干脆把板上全部的电容换了。还是没修好,,,急求中。。。。。

还有一台长城的。上面四分之三显示正常,下面四分之一没显示,黑黑的,什么问题,是不是有一个灯管坏了。。。。。新手求助中。。

网友:
楼上说得对,对于1:你只能是换别的试一下。用好的带支架的灯管点一下看看是不是高压板故障;用两灯和一灯高压板测灯管故障。对于2:屏坏了,可不可以修要拆看看。能修的也没几个。

网友:
说下三星19具体型号也好有个大致的判断

网友:
1个换高压板看看,问题,2个上面3/4处是全画面吗,动动凭线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三星943的吗 也不说清楚 如果是直接换升压线圈

网友:
按你表述的说法如果是灯管一个坏点的话引起的保护这个可能是有的,只可能是暗屏和后面的明显是冲突的,介意你先单个的测一下灯管的好坏再下判断

网友:
6# 刘泽军 没弄清楚就换升压线圈 你以为那里都有 那个东西哦 是不是专业维修的 不过 专业的这点问题也不会来问人了 吧 个人认为还是拿到职业维修点去修比较好~!以免故障扩大。。。也为了你的人身安全

网友:
1是高压板自动保护,换高压板,2是屏的问题的

网友:
灯管.
屏.排线

网友:
1用通用高压板或外接灯管试一下     2估计视屏坏了

网友:
有是候高压板自动保护,我通过取消保护也可以修复这种开机亮一下就暗的故障。

网友:
1,换高压条
2,屏坏

网友:
亮下就灭了,电源指示灯还亮不?如果电源指示灯不亮的话就有可能是开关漏电,你量量下开关上有不有电压,看看是否正常~~~如果电源指示灯亮的话就可能是灯管的或高压条的问题了,至于灯管跟高压条的问题我就不说了,上面的朋友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943 你测量下输出电压,是否存在15V 5V 5V 3.3V
另一个你看看灯管

网友:
你要说清楚一点,是屏灯亮一下就灭还是显示屏全灭?如果是屏灯亮一下就灭对着灯光应该能看见显示屏上面的字只是太暗了,那样的话就是升压电路的问题。升压电路上有两只推动管,一般型号都是C5706.C5707击穿,换后一般都正常。型号一定要换差不多的,不然还是一样OK!!

网友:
1,灯管,高压部分 分别测一下,判断一下是哪里的故障,
2,屏坏的可能很大,但愿是屏线的故障最好。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下次问题要说清楚,品牌和型号,这个很重要

网友:
2应该是屏坏了吧,修的价值不怎么大了

网友:
是高压板自动保护,换高压板,拼积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