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纸信号,电平

楼主(2010-04-29):
vs-on   高电平 susp#  低电平 pr143,pr110   都是0欧姆的,   susp#拉低pq29 G极的的电压 ,以达到关闭pu10 ,0欧姆的电阻不知道其什么作用,别的图都是用一个二极管 这里用0欧姆的电阻,,   知道的老师讲讲,谢谢了,

网友:
大侠 忙里抽闲 说说,,

网友:
我的一家之言,这个电路因该是这样工作的,平时SUSP#和VS-ON都是高电平,使得流过PQ29的电流就很大(并且对PC93充电),将PQ27的电压拉底。相反只要有一个为底就使得PQ27为高。同时将PC93所充的电压通过0欧姆和底信号那路对地放电,因为场管输入电阻很大,可以近似认为场管是没有输入电流的。至于为什么要加如哪个电容的目的就是使得PQ29在两路信号都为高是能可靠导通。而0欧姆的作用就是和底信号一起构成电容放电的回路。至于用二极管的电路我认为和这个电路结构因该是不太一样的,比如使用的场观因该是增强型的,或者没有哪个电容。另外就是这个电路没全,至于具体怎么样的我也不好说。

网友:
或者楼主能把两种图纸都贴出来比对呀。本人没有修过电脑,只是业余爱好,也不知说错没有。

网友:
我觉得vs_on为高电平,susp#为低电平有效,当vs_on得到一个高电平时PQ29导通,拉低VL使PQ27截止  PR110和PR143为保险电阻; 另7脚是过流保护 ,个人见解!

网友:
7002在0.6V就导通 如果加个二极管  普通硅二极管的压降在0.7V  那么7002会一直导通  达不到控制的目的
一般加二极管的不会用7002    会用导通电压高的管  加二极管可以使2个控制隔离  互不 影响

网友:
0欧姆的电阻应该是起到过流保护的作用 那个pr110在实际的电路里
应该不存在的

网友:
分析了半天,大家没看见这几个元件旁边有@,代表这几个元件是不存在的。

网友:
那么哪个电容充的电如果不放掉的话,PQ29就会一直是高点平,场管的输入电阻很大,几乎是没电流流入的,那么电容上面的电压要如何防掉呢?所以电容上的电压一定是通过0欧姆电阻防掉的,当然那电阻也也保险电阻的作用。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底电平有效的意思是平时都是高电平,只有需要该信号作用的时候,该信号才会输出一个短暂的底电平,然后马上又会回到高电平。

网友:
一直忙现在才看 , 帖子里又长见识了  ,,谢谢 我研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