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H6P外接显,屏不显::

楼主(2010-04-29):
SONY PCG—6H6P外接显,屏不显:
配置:北桥915PM
南桥FBM,显卡ATI  6200

故障现象:外接正常显示,屏不显为黑屏,测屏线RGB、时钟信号电压都有,就是屏的33V供电没有,高压板的33V控制信号也没有,更换显卡故障现象依旧,屏线是好的,屏也是好的,还应该怎么查?系统坏了能不能引起这种现象?难道还要刷BIOS吗?请多多指点,另外谁有这个机的图纸给我传一个,本人感谢不尽。多多帮忙。

网友:
从屏上3.3V的位置    找到主板上相应的脚   从那个脚开始找,实在不行就随便找的3.3V接上去(只是只样你一开机就会白屏一会,等图像出来时就正常了)

网友:
SONy的主板没有屏供电是一个反馈电压没有,仔细查哈

网友:
朋友说的详细一点,怎么查?

网友:
用内接键盘切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