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U盘量产兼容性好点

楼主(2010-04-29):
   上次,在朋友那吹量产怎么怎么简单。。。没想到,好日子没过几天,他令天叫我帮你量产个U盘,想到以前自己了量产U盘,买了两个U

盘,第一个为紫光U盘,用软件测,没想到主控芯片都发现不了,于是退了,还亏了运费,后来又买了个U盘,这个U盘可以发现主控IC,是

CBM2093的,量产工具也在基地找到,量产也成功了。。。但是,没想到兼容性超差。。。很多电脑都不能正常启动,所以在这希望有人

推荐哪种U盘做量产好点,最好把量产工具也发我。。。呵呵

网友:
金士顿的很好很强大。。。

网友:
兼容性最好的就是群联的主控,速度快的就要两块芯片的,类似双通道了。宇瞻的u盘用群联的主控多见,不过不同的时间出的也会不同。

网友:
兼容性最好的就是群联的主控,速度快的就要两块芯片的,类似双通道了。宇瞻的u盘用群联的主控多见,不过不同的时间出的也会不同。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位兄弟了。。。

网友:
其实你不一定非要量产,也可以用软碟通直接把U盘用H-DD+格式按提示加入你喜欢用的镜像文件。试下应该效果不错的

网友:
感觉群联主控兼容性不如擎泰的,不过擎泰的不好量产

网友(2010-06-19):
我一直用金士顿4G的U盘,量产工具采用群联的好像是UP1X_v1.96.00,U盘芯片检测用的是ChipGenius很好用,不过你得根据芯片确定用哪个版本的量产。下面是附件;

网友:
产量工具可以做USB-CDROM的启动,不过还是UltraISOPortable方便些

网友:
金士顿的U盘非常好.

网友(2011-09-12):
我才买了个金士顿8G盘想做量产,还没到货不知道用的是什么主控!

网友:
我认为金士顿好一些

网友:
个人感觉群联的最好了

网友:
我的主控是擎泰的找了好久都没找到量产工具!

网友:
我 基本不做量产的

网友:
     金士顿的 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