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显示器进工厂模式的方法

楼主(2010-04-29):
部分显示器进工厂模式的方法
1、
AOC
2217V进入工厂模式的操作较为复杂,首先需要按住显示器MENU按钮,拔掉显示器后面的电源线,再插上。进入显示器MENU菜单,会多一个“F”的功能选项,进入F项。选择“Auto Level”,即可恢复工厂模式数据。
2、
三星
首先要将对比度亮度调到0,然后按下“MENU”按键调出主菜单,这时按住“SOURCE”键不放,直到工厂模式菜单弹出为止。
3、
LG
只要先将显示器关闭,按住SMART+键不放,再重新点亮电源开关,待显示器点亮后松手,再按MENU键即是工厂模式。在显示器关闭时,按住SMART+,点亮显示器之后,松开SMART+按下MENU即可。注意,里面的设置最好不要更改。在屏幕中央的LG的产品工厂模式下,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产品型号、产品出厂日期、复真芯片版本、面板信息等等。
4、
明基
在关机时按住MENU键不放同时开机,再按MENU键即可进入
5、
优派
先按住“2”的同时按下电源键,接着按下“1”打开菜单,这时右下角出现“F”字符,将光标移至“F”上并去按“2”即可。
6、戴尔
先同时按住“ENTER”“+”键,再按下电源键,开启液晶后按“MENU”即可
6、
翰视奇
同时按住上下调节键开机就可以进入这款显示器的工厂模式菜单
7、
飞利浦
只要在关闭液晶的情况下,同时按住“AUTO”“MENU”键,开启液晶选择“MENU”,找到“Factory”;或者开启液晶后直接按向下的小箭头,也能直接打开工厂菜单
8-长城
只要先按住MENU再按电源键,等显示器打开后再按一下MENU键,就进入工厂模式菜单了。
以上只是品牌显示器的部分型号的部分产品的工厂模式的进入放法,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
我是三星显示器,怎么就调不出来了,是可以收看电视的那种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