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93DF开机灯闪无高压

楼主(2010-04-29):
本机是高压帽漏电打火,响几声后出现故障。查行部分不见明显故障,行管是好,升压管也好。行场驱动STV9118已经换过,故障不变。后来查供电发现12V时有时无,随指示灯起伏。后来经5K电阻接5V电压到AFC后灯不闪,但电压输出偏低,9118供电没有。另外此机开机能听到一声继电器吸合声。现在向各位兄弟请教如何入手。不敢确定是否高压包故障?

网友:
如果是升压型,可以先拆掉升压管,用一次电源直供,再看看故障现象。

网友:
高压帽处,杂质多么多的话清一下,可能是杂质过多引起放电,随后电路保护。

网友:
你把灯泡串联在高压包前端,如果灯泡亮的话说明升压和行振荡电路都是好的。。高压包短路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