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线不良造成PS2键盘不能使用

楼主(2010-04-29):
今天修了一台电脑,PS2键盘不能使用,搞了半天发现是硬盘IDE线坏了,换一条故障排除。量坏IDE线,发现22、24、26三条线是短路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IDE线短路会造成PS2数据线掉电?

网友:
这么神奇,是什么主板??什么主芯片的???

网友:
不对哦
22 24 26 都是接地呀!!!

网友:
不是吧,是不是I/O芯片虚焊或者接口接触不好哦,被你一折腾就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