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宽屏白屏

楼主(2010-04-29):
一台神州19液晶白屏 新手不知道往哪里开始查 用我自己的高压板驱动板能点亮 用我自己的高压板就点不了 现在问题就出在驱动板上请问如何下手开始查?

网友:
先查下屏的电路的电压,有电压,再换驱动看看
楼主你发错版块了,到液晶LCD那去发表

网友:
我也是这么看的,你发错版了,这里是CRT的

网友:
重刷MCU数据试下看有没有好。

网友:
驱动板上的3。3V和5V电压有没有?屏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
只能说是高人耶。随说是CRT区,还是告诉你一下,你看看的屏是多大的17、19、22、都是5V供电,再看看你的接屏数据线是否线序搞对。

网友:
估计屏没有5v

网友:
屏5V供电保险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