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显卡不显示,VGA接口没有电压?

楼主(2010-04-29):
有一块S-英雄7300GT白金版版256C  DDR2显可卡无显示,测GPU1。3V 和显存1。9供电都正常,接口没有电压,接口电压是和APM2014N场管的S极相通,场管G极是和12V相通的有12V电压,D极是接地的,S极无电压,此管被别人动过,原来不知是什么管子,换了个APM2054N的S极还是没有电压输出,看了APM2014N    S极相连旁边有个标着D11的贴片二极管好像没有,找了一个换上去还是不行

网友:
这里应该是7805吧

网友:
74ACT14脚应有5V,如无,悬空7805(就上面那三脚管,它在显卡上多是用7805稳压管),输出脚。测输出脚有没有5V,如有换74ACT-IC。

网友:
谢谢二位的指点,找了一个7805换上后就行了,3D 2001测了12673分,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找了一个7805换上 还是不行啊  请教啊

网友:
7805只是把12V转换成5V给接口芯片。如果电压正常还是不显示,就要检查接口电路,芯片、同步信号等等。

网友:
原来是给7408供电的那个7805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