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160白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0-04-29):
测屏的供电只有0.65V,不接屏线有3.3V
由于手头上没有这个20针的屏测试,所以不能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联想

网友:
一般显卡坏得多

网友:
还是找块屏测一下吧

网友:
换块屏试试,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3.3V电路有漏电或短路的,查滤波电容。

网友:
外接正常,内接不显或不正常,大部分都是显卡惹的祸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先用好屏点一点再说。

网友:
先换屏,不行再做显卡吧

网友:
先查屏的供电有没 白屏先排除屏线 最好换屏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