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假颗粒的陷阱 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楼主(2010-04-29):
见到板块里许多同行都有类似如“为什么我合并颗粒后点不亮了”“为什么我用同品牌同型号的颗粒代换却不行”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起先我也遇见过很多这样的问题,有些是因为焊接手法问题导致虚焊、短路、甚至有个别脚没焊上去的原因
但是还有那么一部分 无论怎么做也不成功,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发现了问题。下面,说几个我维修合并过程中发现的几个实例:

1 某品牌内存 症状表现 花屏 检测之后 正2 反4出现问题  查看颗粒编号 HY5DU56822BT-D43 由于手头有这个型号的颗粒 所以代换
检查没有虚焊漏焊没有连锡 颗粒 引脚下均清除干净无焊膏残留 上了N多板 始终不起 一点反应没有。仔细排查后发现颗粒出现疑点。有个颗粒上貌似出现一个洞 起初以为击穿 用刀片铲去表面后遂发现其庐山真面目 原始颗粒为英菲琳4位芯片 板也为专用 颗粒表面为了作假贴了张黑色的极其薄的纸片打上HY的编号
2某品牌颗粒 512M 颗粒为现代D5芯片 单面8位 由于底板是单面板 遂取下颗粒 换到一张8位双面板上 反面装上8颗8位D43颗粒 打算合并成1G 完成后上板检测无反应 检查焊接无任何问题 打算拆掉还原 风枪吹颗粒的过程中 夹取颗粒失手 镊子反弹在颗粒上划了个大口子 并有黑色细微东西飞入眼中 擦干净仔细观察 原来灵有乾坤 貌似又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 用小刀一点点的刮干净 发现其原始颗粒为镁光16位芯片 颗粒上喷了一层黑漆之后重新打的现代编号

所以很多时候 遇见维修或者合并不成功的时候 不要忘记检查下颗粒是否是假货

写这么多 当然老鸟肯定是遇见许多的了 不过没看什么人写出来 这里写出来就是想提醒下新手们 千万不要被颗粒的表面编号给误导了
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呵呵
写的不好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高手啊,长知识了谢楼主的文章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颗粒上用胶贴了薄薄的一层塑料片的。

网友:
比较讨厌那种内存条,做工非常的差,现在都懒的搞了!向这样的内存投降!

网友:
初来基地,学习了,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HY的芯片补油条和打磨条比较多!油条用天拿水一冼芯片表面会脱色!以前帮客人修了一条。修好后芯片HY清冼变后成了三星芯片的条子!客人来拿条子时老说这条子不是他的!晕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中彩了哈!

网友:
没遇到过,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