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不上内存都是FF-C1-FF

楼主(2010-04-29):
硕菁 sk-845gl 上,不上内存都事 FF-C1-FF 检查内存 供电,时钟 辅助电压 总线电压都正常 对地打阻值 也都正常 刷过BIOS 还是不行 ! 难道只能换I/O吗? I/O 没备件 各位大大 给我指点指点吧 !

网友:
补充一句 FF-C1-FF以后 喇叭长响 我像应该是内存 这一块的事 就是不知道怎么再查下去了
i/o 是it8711f-a a埃克斯s(中间的是字母,)
谁有它的PDF 啊?

网友:
常规的检查都做了
该换IO还得换
有些故障排除需要排除法,而且有些元件坏的时候外观,温度都可能没有异常
没有必要在等被人教你一个不换IO的办法吧
直接换一片试试

网友:
换I/O就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