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求七彩虹战旗C.P35 X7 Ver2.0图纸

楼主(2010-04-29):
求七彩虹战旗C.P35 X7 Ver2.0图纸

网友:
怎么需要图纸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呢?
如果不是元件烧得面目全非,或是缺件,跑一下线路,还能够修复的啊!未必马上就要查图纸。

网友:
LZ
如有需要请直接说明白你的故障现象吧
台式板的图纸不是很好找的
而且大部分故障不需要图纸也能修好

网友:
谢谢,正在找原因,跑码,到C1,内存供电1.8V,CPU供电也正常,没有发热的地方,真愁人

网友:
先做一些常规检查吧
IO BIOS资料,内存槽到北桥之间的AD线
这些出问题都有肯引起档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