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UM FIREBALLlct20不能跑SELFSCAN是为那般?

楼主(2010-04-29):
所用工具:ISA-PC3000
我的操作如图:
1:选择SELFSCAN

回车后进入LOAD SELFSCAN:

回车,选择对应的sso:

回车:

回车:

回车后跳回到主菜单:

按前一步的提示,我点F12断电然后再F11通电。再进入SELFSCAN CONDITION看到的情况如下图:

以上操作 了N次都是这样,SELFSCAN就是跑不起来,难道是我的卡有问题?
请有经验的老师指点一二。
十分感激!

网友:
4500转的昆腾火球硬盘?

网友:
你已经成功开启了啊,再起断电再上电就行了,然后等它完成就行了。

网友:
你已经成功开启了啊,再起断电再上电就行了,然后等它完成就行了。
引用 网友A:

不行啊,断电后再上电一点反应都没有,等半天还跑不起来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我也有很多这种盘开不起来的,反正就直接扔一边了,这种盘修出来也没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