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又碰到问题了

楼主(2010-04-29):
LG1934S外壳拆不出怎么拆?

网友:
把能螺丝都拧下来 有的皮子下也有隐藏螺丝。。。然后用便扣螺丝刀 和 银行卡  慢慢的翘。。。
  我就是自己 慢慢 撬开的。

网友:
哎关键是一个螺丝都找不到 第一次见到这种美螺丝的

网友:
仔细观察  有的是从前面开  没开过最好不要强开  弄不好会坏的

网友:
没有螺丝的一般都是暗的卡扣子 要小心的注意拆 会拆开的

网友:
一般就是暗卡,看看有没有和笔记本似的隐藏贴纸下的螺丝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