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10跑2C无显示

楼主(2010-04-29):
联想410开机跑过了CPU,跑到2C无显示,是集成显卡的,重做过北桥,也换过南桥,BIOS也刷过了。还是开机跑2C,什么招都用了还是没显示。请问谁碰到过联想410检测卡代码跑2C的?请支招!急啊!

网友:
换过啦,还是不行啊

网友:
加焊槽子看看 干吗动不动就动北桥呢

网友:
解决了,分享下原因吧

网友:
检查一下时钟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內存槽加焊过,电压也正常,用內存假值卡测下,发现內存数据线有一处是无穷大的,就怀疑是北桥的问题。你们谁还有什么高见?

网友:
花费了不少功夫,终于搞好了北桥了芯片,正常显示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没有过内存了吧 你打个波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