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61i 风扇报错问题求助

楼主(2010-04-29):
今天接到一台thinkpad r61i本本(查了下刚过保几个月)   开机第二屏为 fan error    无法进入BIOS
撤机CMOS放电后故障依旧 用其它电源测试了下风扇是好的 CMOS电池也有电 由于过保了嘛
怀疑为BIOS程序引起(可手头没有编程器)于是撤出主板 现在跑风扇控制电路跑不通 求经验人士指点下!
进一步如何维修!

网友:
这种问题不要发了,换个风扇就完事,你就闭着眼睛过马路吧,撞坏了车你要陪的

网友:
看看我发的帖子.....你还查什么电路啊.

网友:
懒的话,就换一个,勤快的话,把风扇拆开,刷一下灰,加点油,看看还报错不?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风扇问题,不是风扇转就是好的

网友:
无语了  风扇的问题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还说一下啊?我晕,客户有钱的话,换一个,客户没钱,你帮他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风扇打了点油  好了  收了260元
应该是开机瞬间风扇转动 检查到转速不够
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