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高压电路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0-04-29):
液晶显示器经常出现高压板坏,不是一体的,直接换,一体板怎么修

网友:
一体板把高压部分去掉后换上高压板

网友:
这个问的怎么修?? 按补就班一步一步检查嘛 先查供电 再查开关信号 升压管 降压管高压线圈 电容 振荡芯片慢慢肯定会查出来坏的

网友:
我建议改通用的高压板,成本不贵,修原来的板配件不好找

网友:
一体板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