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19液晶白屏

楼主(2010-04-29):
一台神州19液晶白屏 新手不知道往哪里开始查 用我自己的高压板驱动板能点亮 用我自己的高压板就点不了 现在问题就出在驱动板上请问如何下手开始查

网友:
不太清楚你说用谁的高压板能点亮   白屏 与高压板没关系   查驱动板 屏线  还不行就是屏电路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屏测试

网友:
用通用版能点亮OK的换了这个板就不行屏线也换过了 现在发现屏 线第一第二针无电压请问在查哪里呢?》

网友:
驱动板上的 屏供电场管坏了吧

网友:
帮我看看要测试哪个点 谢谢了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屏无供电,你跑一下电路

网友:
一二脚无电就查屏供电场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