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硬盘不启动

楼主(2010-04-29):
一个80G的硬盘,因为坏道太多,被替换了下来。本想重新分区,废物利用下,哪想到拿回家按上,开电源,CPU风扇只转一下就停!换个硬盘就没事了。路上也没摔碰啊,怎么这么神奇的就彻底坏了呢?还能修吗?

网友:
接口的保护二极管击穿了
换一个或者取掉即可

网友:
是不是你机器电源功率不够啊,你接俩硬盘

网友:
一般都是12v供电短路,

网友:
线路有问题对吧

网友:
时硬盘短路了吧,好好查查

网友:
硬盘电路板短路

网友:
可能是你在拆装过程中不小心,让电源的大电流击穿了电板的12V二极管,一般取下即可

网友:
换个硬盘板吧

网友:
很无语,把这个硬盘安装在另一个机器上,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