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TZ37N

楼主(2010-04-29):
1.VGA-TZ37N的键盘按上下键、左右键会出来5个连续的字母键,此若按“上键”会出来“JHFDY”,按“下键”出来MNVXZ,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
右键

网友:
先换键盘再说啊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把触目板的线都扒下来是是 不行就要查电路了

网友:
是键盘串键了 ,换个还键盘试试吧。主板的问题不大

网友:
应该是键盘串键了,先换个键盘看看

网友:
已经换过两个键盘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换EC吧,是EC挂了

网友:
先换键盘再说,一般都是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