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被小偷剪断VGA线显示器改线过程

楼主(2010-04-29):
今天下午一同行拿一显示器,VGA线被剪断了(联想17寸)。插电可以亮,关机开盖,驱动板白色的插头两排的,通用的是一排的,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通用线的全扣下来,照着颜色一个一个插进去,通电,哇,没反应,完了看来得换个驱动板了,想想下午也没事干了,试着改吧,看着基地里面的师父们有改过的,看着他们的贴子,试试,1,2,3,颜色接上,试了一下没亮,少13,14不行啊,但是13,14接那个点呢,看板子,发现有两组,一组上面各接了一个二极管,后面还有一个101电阻,管它呢接上试试(基地里说烧不了,胆子也大了,无所谓烧了换个通用的算了)一试不亮,这一组看来不是,下一组和这一组有点差别,接上也没有亮。看来不对,突然想是不是行和场接反了(因为以前没有接过这东西不知道)。焊下来换第一组,把行和场换了一下,哇亮了,还有把其它没用的线接地就行了。主要的就那5根线,但是我不知道不接那些线会有什么影响呢?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基地,这里面的好东西真的很多,要不是基地我早换通用板了。

网友:
好像是要RGB,两行场线,还有十二脚跟十五脚也要接的吧,接地就接一根就可以了的

网友:
这样能亮是能亮了,但系统能检测到显示器吗

网友:
还有DDC也要接的。这样系统能读取显示器的资料,自动适应最佳分辨率。要不然呵呵 还得自己设置分辨率

不过也无所谓了。。。设置一下而已。。

网友:
这样就跟模拟的CRT显示器一样,只接RGB和H信号V信号机器可以正常使用了,只是没了通讯接口而已,主机当然也无法识别显示器了,就当是默认的显示器识别的。

网友:
改线,一般就是把R  G  B  H  V  GND找出来,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4# 开平小喇叭 这个我没有试过,不知道系统能不能检测到。顾客已经拿走了。

网友:
7# 湖南草上飞 请问那几根线是显示器识别信号线呢?

网友:
有VGA口的定义吗

网友:
前阵子也改过。。
也是自己摸出来的。。。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