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10 CPU 电压过高

楼主(2010-04-29):
触发CPU电压测量在1.25A左右,请问各位大虾CPU电压过高应该怎么去查,指点指点

网友:
VID信号你查一下

网友:
这样不算太高吧,待机电流高吗

网友:
这种电压是正常的,上电无显应重点考虑显卡

网友:
待机是正常的啊  他的机器是晚上没关机早上开机就不显了 裸板电流到1.13左右  不停的重启

网友:
DELL 1410又是用的AMD的吧,1.25也不算高,可以看看核心供电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机器百分之九十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你这机器应该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