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4SD主板跑47 43

楼主(2010-04-29):
HP P4SD主板开机跑几下到47 43 代码 不插内存跑DO 刷BIOS无果 求维修思路 IO LPC47B387
刷BIOS

网友:
各电压正常吗? 有无断线 是集成显卡吗 插独立的试一下 以前有一块板也是集成显卡 但是集成显卡认不到 还会报几下警 跑码不正常 然后插上独立的就跑码正常了 也可以显示了 量VGA口行场和红.绿都是接地的 然后我把北桥换了 就好了 是DELL的板 呵呵

网友:
干显卡试呀!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那肯定是BIOS坏,找一个新的刷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