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3M02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04-29):
本人最近收到客人一块DELL G31M02主板, 主板是通士康代工的,第一机正常关机后再开就连开机都开不了电都不通,如果想再开机就必须拆开电池放电后再再开然后又正常了,但有时会检不过内存,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好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看,这种时正常时又不正常的得先把这些硬件排除才行

网友:
有没有先放电的,或是哪个芯片空焊,接触不好啊,你压压南桥和IO看看是否故障还一样

网友:
不用说不是IO就是南桥了

网友:
建议 先查各组电压。3.3V及内存供电问题估计会比较大。 BIOS刷一百遍都无济于事的。

网友:
我觉得是POWER开关不好,查一下POWER排针电压是否正常,跑一下线路吧~因为是DELL的,你放电后,第一次是自动通电,当然是能正常启动,关机后,要用POWER开关触发,不能触发,因此还是这条线路有关,查一下~

网友:
我也觉得有应该是电池座开焊或者给内存的供电的3.3伏管子坏了,你可以检测一下

网友:
换下电池充放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