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29):
机器来时待机0.01,拆机量测主板无短路.(参考了基地兄弟的维修贴,在此谢谢各位)但待机3,5V没有.量测8744其VL5产生,REF电压产生.
在基地下了其BIOS,在刷BIOS时,无法擦除.重找了一颗BIOS刷上后.电流竟然跑动起来了.一看COMS电池取下来了,装上后,其待机0.05,接屏,开机,加电,显示,搞定.
   同事叫我去CS,写得乱78的,见谅.
   总结:BIOS坏,导致待机3.5V无,不加电.

网友:
请教一下BIOS导致3V 5V没有  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请告知一下

网友:
是呀你怎么知道是BIOS坏了

网友:
我 看是 是不是碰运气才修好的 。

网友:
我学习了 感谢你啊.  当我不知到为啥啊. 应该说明原因

网友:
BIOS坏导致没有3,5V的可能性比较小吧。除非发出S5_ON信号的条件之一是要与BIOS通讯正常。但时序就我目前知道的为止,还没有见过。

网友:
BIOS 坏 没有3.3V5V 这太少了 我是第一次见过 能是BIOS短路吗 那电流应该不是这样啊 请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看不懂,能写详细点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4710看看这里的通病吧,EC坏,BIOS坏

网友:
不好意思,总结得有点太抽象了,意思就是BIOS坏,导致与EC的数据交换有误,引起EC工作不正常,当EC不正常时,其会导致待机的3,5V电压没有.因其MAX8744的ON信号是由EC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