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本本显示屏幕颜色失真貌似显卡问题

楼主(2010-04-29):
我自己的本本  夏莆的  上午还好好的  下午做车回老家颠簸的几次  现在打开 说黑白不是黑白  说彩的还是失真   他是 AMD  2600    512内存    32独立显卡  插外接显示器很好  就是不知道什么毛病  哪个大哥能帮啊

网友:
怎么没回答的啊  麻告诉小妹吧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你运气可不是很好呀

网友:
呵呵,我和你说一下吧,屏线,内存,显卡。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我朋友帮我把屏幕打开了 没动那自己好了但是合上又不好了   不知道这样的毛病修要多少钱呀

网友:
应该就是那个地方接触不良,建议重新插下屏线和主板接口的位置

网友:
连接屏的接口接触不良,拆屏后从新插上。。再用胶带固定一下就OK了

网友:
把屏线和屏线接口处清洗下

网友:
试了不行呀   他们说是屏幕坏了   颜色颜色边曾红色的了

网友:
你找找有修屏的,有时可以修好的

网友:
屏,屏线 显卡,都有可能,屏的可能性大一点。你说的是不是感觉有点雾,是吗。我遇过,是屏的问题,你可以找块屏换上试一下。屏线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如果排除了屏和屏线,那就是显卡了。

网友:
屏线接触这一块可能性比较大,看下针脚有没有弄弯了

网友:
可以说你的屏坏了。

网友:
屏线,内存,显卡。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屏线接口松了啊、

网友:
答谢大家  公布答案  15的屏幕换了个400  我无奈了 说是屏幕坏了 问专业的他们说是屏幕主板电路不好没法修

网友:
这种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个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