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正常关机每次都自检系统

楼主(2010-04-29):
系统中毒好久了,一直都没有时间去重装系统,因为还能用,只是好多网页都单击打不开,得右击点打开,直到今天下午系统完全崩溃了,于是我只好重装了,可装过之后,每次开机都自检系统文件,记得原来只是非正常情况下关机才自检一次的,而且也不用检好久,一分多钟就搞定,可我这个有的时候得检半个多小时,一开始还以为是系统的问题,赶紧另外装了几个版本的系统,结果涛声依旧,这样系统本身问题就排除了,不管那么多,先打开机箱,主板放电,内存清理一下,硬盘也拨了重插,试过之后还是一样的,想想可能是BIOS里面设置不对吧,于是找到BIOS里面的SMART,本来就是关闭的啊,BIOS问题也基本上排除了,但我真不相信是硬盘有坏道,那样就麻烦啦,因为本人硬盘还没有学呀,想想也不太可能啊,因为只是开机的时候自检,进了系统用着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真的不解,所以请基地里面的高手指点一下,这样的现象是不是真的硬盘坏了,还有就是我的硬盘其它的D、E、F都是NTFS格式的,然后我装的系统是以FAT32格式掉的,因为我的系统都没有DOS工具的,不知道怎么去以NTFS格式去格,会不会与这个有关呢?

网友:
建议 直接 在 我的电脑 将其他盘 快速格式化。  记得先保存需要的文件。 或者在baidu里收索 忽略 错误关机检测 的注册表 修改方法。。。down

网友:
把整个硬盘重新分一下区 肯定好

网友:
是不是你的硬盘有坏道了呢,你应该应该检测一下硬盘是否有坏道,如果有坏道就会出现总要要求自检和有时蓝屏的毛病

网友:
硬盘正常关机每次都自检------硬盘有问题,先扫描看看是否有坏道,没有的话备好数据后,全盘FORMAT,再装系统.

网友:
可能分区表有点问题了
重新分下就好了
或是把MBR重下下

网友:
查一下你的内存,最好换一条试试。应该是内存故障你试试吧。

网友:
全盘格式化做遍系统试下,不行的话应该考虑是否有坏道了。

网友:
提问题的人不地道,都好几天了大家帮他忙,他连个回话也没有,是何故障总该回个话吧

网友:
每次都要自检的话!应该硬盘有问题了!!可能有坏道!!

网友:
我建议重新分区格式化 如果故障依旧 检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重新分区,如果以上老师们说的都试过还是不行是不是考虑一下电源不按时序断电。去年碰过一次,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你那盘是好啦,还是坏啦,什么问题,也不给个回答。让我们等好苦哇,我们也期待着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