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打误撞修好杂牌845不走码

楼主(2010-04-29):
杂牌845不走码 , CPU各电压正常 , 唯独复位电压不能跳变.  换DM7407无效 ,  无计可施.  量复针电压3.8V,  感觉有点低(其实是正常的) ,就跟此针线路 ,  费尽周折跟到几个电阻后, 就跟不下去了 .  见周围有几个三极管  , 随手量一下  ,有个管有异常 , 拆下后果然开路,  对比同型号管,确定是NPN管, 换上后 ,  一切OK  . .此管有什么作用 , 不清楚 . .

网友:
接复位针的应该是场效应管

网友:
是复位电压控制管,这样都给你误打误撞着真历害

网友:
想想楼主的运真好

网友:
呵呵,再接再厉呀。

网友:
是三极管吧,南桥出来的控制信号不正常,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