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源风扇不转

楼主(2010-04-29):
一个台达的电源,打雷的时候响了,拆开看了看,电路板背面烧了点不过不要紧。元件只看出一个像是炸了,测量各路对地阻值都正常,插上电源线,各路都无电压输出,uc3843b的7脚也没有电压,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主芯片是DNA1002D,有3个光耦。一直弄明白电源该怎么修,请大虾们帮忙看看是哪的问题啊?下一步该怎么办?谢谢啦!

网友:
查保险,桥有无问题

网友:
一样一样的检测呗,先测一下5VSB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就先修辅助,再看看过整流桥后有没有300V的电压,还有那开关管,启动电阻都要看看,一步步慢慢查,细心点,慢工出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