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液晶显示器出现竖条问题

楼主(2010-04-29):
液晶显示器出现竖条,是显示器质量问题?好久没用了,大概有1年左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查一下屏线 如果没问题 那就可能是屏本身故障了

网友:
屏可能性相当大  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先刷一下MCU啊

网友:
拿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mcu坏也会出现同样的故障,拍一张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屏坏掉了,换屏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行列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
是屏坏的机会大

网友:
屏线松,或者是屏本身问题,这种问题弄不好越修越坏的

网友:
八成是屏坏了,不好修啊

网友:
双30针 屏线 插反了  白屏

又 插回来了........中间 一道黑色 粗的 线

怎么修呀

网友:
屏线呢怎会插反插反不差不下去啊建议刷程序换屏线还不行就是屏本身的故障了

网友:
屏线插反烧芯片了

网友(2010-06-04):
先拔掉屏线看看还有没有  没有就用橡皮擦擦屏线头 在试 如果不行就 换驱动板

网友:
竖线大部分为屏线氧化造成,但是有些机器是屏问题

网友:
屏线松,或者是屏本身问题,这种问题弄不好越修越坏的   说到重点了《屏本身问题好越修越坏的》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个是驱动板的问题,NT68625MFG-128的坏了。我换了一块驱动板就OK了

网友:
楼主  屏线  屏   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