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GX-m7检测卡跑52断电

楼主(2010-04-29):
一块精英主板用在方正品牌机中。用于学生上课做题。IO型号:IT8705F南桥芯sis964L
故障:检测卡跑52自动断电。能显示到LOGO商标1-2秒钟。
我的维修流程:A:目测主板没有电容鼓包。B:触摸芯片MOS管没有发烫。C:实用独立显卡不行D:没有刷BIOSS。E:换电源不行
检测卡型号T092A
希望各路高手帮解难题,在此现谢谢。

网友:
您的北桥 南桥半挂了 或者周边元件短路。 建议 先将板载 网卡 声卡 1394 用风枪拆下 再行试机。

顺序是。 电源检测过关,分配电源 启动时钟后 南桥挂载 PCI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很大,先刷一下吧~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块盈通的板子,也是跑52,可以点亮,但是停在开机第一画面不动,我走了好多弯路,最后代换了内寸,故障排除了,跑至FF,自检完毕!

网友:
刷个BIOS 看看吧

网友:
不一定是桥挂了吧,楼主应该先测测各点的电压是否正常呀,我感觉是不是内存的供电问题呀,看看给内存供电的管是否正常,BIOS损坏也有可能,重新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多换几条内存试验试验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忘了说明,这个机子是全国有名的康杰高中机房的电脑,之前电脑内存太小,我们负责更换内存。300台,明天上班在试试多换几个内存看看,谢谢朋友了

网友:
。。。。。。。。。。。。。。。。。。。。。。

ningyanfei -2 灌水

网友:
今天早上修好了,是开机开关的问题,拔掉开关,用镊子开可以。用连线开不行,确定开关换,换了个好了 。

网友:
我晕,搞到最后您没把板子从机箱拆下来啊

网友:
内存问题,较多

网友:
看看排针电压的POWER电压会不会启动后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