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NTER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0-04-29):
我想问下VTT-CPU这个信号是不是就说北桥和CPU座之间的通讯线(是不是在PWR-GOOD电源好信号到南桥和北桥后北桥开始工作后发出的)vtt-pwrGD这个信号是再来出来的 这个信号是给CPU和VRM供电芯片的 高手解答下我这个新手的问题

网友:
CPU—VTT 是CPU的基准电压
PG信号进入南桥和CPU之后,才有的VRGD

网友:
VRGD是什么信号?

网友:
VTT-CPU是CPU的基准电压,
VTT PWRGD是在VTT-CPU正常后CPU送给VRM和ICS的.接着再发出VID0-5.
VRM根据VID组合再接出VCORE.在VCOER正常之后VRM再送出VRM_PWRGD

我们说的电源的PWROK信号和这些PG还是有区别的. 现在一般电源出来的PG都不起作用,甚至有些接空脚.

都采用专用监控芯片或I/O来监控各路供电和发出PG.

网友:
VTT-CPU是CPU供电之一,基本供电1.2V,CPU收到这个信号会产生VTTOL转化为VTTPWRGD送往VCORE芯片.VCORE芯片正常工作后会产生VRMGD给南桥.

网友:
谢谢,值得学习~我先把它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