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6520s开机掉点

楼主(2010-04-29):
今天遇到一台hp6520s的机子。开机电流上到0.38后断电。开机后量3.3伏为3.1伏。5伏为4.8伏。别的电压都应该正常。不开机时5伏和3.3伏都正常。待机芯片是 ps51120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注意一下CPU座

网友:
那里保护了,你查一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没有短路的地方。刚才量错了。开机后3.3伏和5伏都正常。

网友:
有时候短路会保护,有时候是信号不通就自动保护,具体看那种情况,最好搞张图纸,看看上电时序

网友:
主板的个个电压都正常。就是掉电。

网友:
图纸我有但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重供电部分查

网友:
仔细量下,刷下BIOS试下,量不出来 杀SB

网友:
北桥可能性极大

网友:
和我接到的一样。是不是电源灯闪6下。然后两个灯闪下,就掉电,我加焊了kbc1070,好了一会,刚要装。又掉电了。把俩个LM393换了。也不行。过了五一,准备换个1070试试。楼主要是搞好。讲下解决的过程。

网友:
补充下。待机电流正常,开机后电流0.3掉电。掉电前电压都正常。没有短路。加焊前,压1070可以开机。加焊后压就不行了。掉电。怀疑1070不良。五一后换。

网友:
看看CPU 供电有没有

网友:
我看这个板很有可能是通病,我修过两台都是换IO,换过就好。

网友:
今天把IO换了,还是掉电,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