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TSUM56AWHK-LF这个MCU的程序呀

楼主(2010-04-29):
接到一个HKC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连接主机使用一切正常,一旦主机关闭后,显示器就出现红绿蓝灰白5种基色反复跳变,看驱动板MCU型号为TSUM56AWHK-LF,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哪位大哥有程序帮忙发一个上来,谢谢。

网友:
这机器程序没有问题,你说的情况可以在工厂模式中关掉

网友:
楼主你好,可以说哈怎么进入工厂模式吗?太感谢了啊

网友:
补充说明哈这个屏型号为:LTM190M2-L01,三星的屏

网友:
感谢楼上的大师傅呀,终于找到进工厂模式了,进去恢复了哈出厂设置就好了,谢谢呀,为表示感谢,我这里有好多维修资料呀,如果楼主需要就加我QQ:32170968

网友:
只要接上主机, 进菜单按复位就行了吧.

网友:
不是的 ,按住上下键就可以进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