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19寸方正显示器 显示问题

楼主(2010-04-29):
通电显示灯跳3-5分钟 然后才有显示 显示正常后没有问题
拆开看 电源板跟高压板连在一起 是整板  上面有四个电容有点鼓起来了
  求帮忙 这个问题是电源板问题 还是 驱动板问题
谢谢
我是新人

网上购买了25V680UF 25V220UF   换了以后好了 但是开机有风铃声 过一会就没声音了 估计400V100UF 电容有问题
问题解决了 还是要感谢大家 帮助我这新手

网友:
把电容换了就好了,你的问题就是这个

网友:
电容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25V680UF 2个
25V 220UF 2个
  明天去买买看  个能买到
不能就网上买个电源板试试

网友:
电源板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电容换掉一般就可以解决问题,在不行的话就看哪里有虚焊没得。。。

网友:
就是电源问题,把电容换掉

网友:
电容坏,换了就会好的。

网友:
这个就是电容故障引起的电压不稳定   换之即好

网友:
以后每个用户都上来问个问题,然后大家把答案告诉他.

这样就把市场搞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