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盘片划伤,肉眼看不出来的,靠啥仪器来看?

楼主(2010-04-29):
硬盘盘片划伤,肉眼看不出来的,靠啥仪器来看?新手 请老手指导,最好说的详细点

网友:
买显微镜好看

网友:
电子显微镜肯定可以看到

网友:
即使看到了又怎么样
能修好吗?

网友:
都划伤了还看什么看,

网友:
有显微镜也看不到。开盘看到了。硬盘也修不好了。

网友:
看到了也没办法修复了

网友:
维修硬盘一般在无尘室,必须穿工作衣戴工作帽,否者有一点头皮屑掉到硬盘盘片上,别说恢复数据,连整个硬盘都要报废。

网友:
有维修的必要吗

网友:
用棉签沾上酒精,就可以看到是否有划伤的痕迹。不过这种盘没修的意义,只是做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