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怎么改开关信号

楼主(2010-04-29):
今天维修遇到一点问题 开关信号时低电平开 高电平关 而且高压板不受控 2.5V和1.8V之间变化 请问怎么改开关信号 使低电关 高电开

网友:
增加一个反向器呀,也就是非门,不是就OK了

网友:
三基管应该也可以

网友(2012-05-24):
同问题`求解`特别是触摸开关的信号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