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E390的显卡,完了居然不触发了。

楼主(2010-04-29):
今天收了台E390开机无显示,一看就是显卡的问题,我用的是ZMR590,这个显卡也做了很多台了,今天也没有什么非法操作,完了后突然感觉主板有点变形。然后就不触发了。。。待机有0.05.。把KBC加焊了也不行,待机5V.和3.3都有。。。。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1。你只有按上电时序的方法去查了 有图纸的就好搞。可以在基地搞图纸修啊
2。可以先把显卡下掉在按上述去修

网友:
把显卡拔下来上电看看吧,应该是显卡做坏了

网友:
主板一变形, BGA就可能没做好,把板整一下重做BGA

网友:
把显卡拿下来再修好了

网友:
做显卡时掉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