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桥好坏的判断

楼主(2010-04-29):
我上两天接到一块华硕M2N-VM DVI REV.1.02G主板,客户说是烧了芯片,插上电源解码卡不跑,测CPU无供电,测电源12伏只有9.8伏,于是拔下电源用万能表对地打阻值,测得红5伏对地只有10,COMS插中间的针对地阻10以下,PCI的A14脚对地为18,这块板只有一个桥,请教各位前辈是不是桥烧了?

网友:
是桥坏了,正常的BC14阻值在60以上

网友:
谢谢!我因刚刚入门,不敢确定,不知PCI A14脚通向那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