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32 格式化后的数据恢复思路

楼主(2010-04-29):
FAT32 格式化后的数据恢复思路
     格式化会重建立DBR,清除两个FAT表,会清除根目录。下面是我对误格式化后做数据恢复的思路:
     1,修建DBR:DBR里重要的数据就是BPB,BPB中重要的数据是每族的扇区数,保留的扇区数,隐藏的扇区数,FAT的扇区数。这些数都要恢复到未格式化以前的状态。对于没有改变分区容量的格式化,BPB基本是相同的,如果不同就要通过查找“.”目录的方法,计算每族的扇区数,其他个数可根据默认值获得,FAT的扇区数可根据根目录的偏移,反计算获得。
      2,查找恢复的文件名:必须要记住要恢复的文件名或者所在目录的名称,将文件名换算为HEX码查找,通过筛选获得查找文件所在的目录的族号。如果文件在跟目录就没有办法查找了,可以看下面修复的步骤。
      3,修复跟目录:在根目录下建立一个目录,然后修改目录的族号指向上面查到的目录的族号,也许以前的文件夹不是在跟目下也不要紧。如果要恢复的文件比较小,可以不需要这一步,直接把要恢复的文件的HEX码直接复制下来就行了!为了提高效率也可使用专用的数据恢复软件查找,这样可以查找到族链是连续的文件,这就不多说了!
     4,查找族链是连续的文件:通过文件的目录项可知文件的长度,就可计算出文件占族的长度,将族链填写到FAT表里,到目录里刷新一下,文件就出来了。如果族链是连续的话,文件就可以完整的恢复了!
     5,查找有一处族链不连续的文件:这就需要对要恢复的文件的结尾的标志有了解,在一个空的族上建立你要恢复文件的结尾的标志,然后将某一族链指向这个族,在运行一下你的文件看能不能远行,不行就再修改其他的族链,就是要查找到不连续的断链,这样也能恢复一部分的资料。当然断链的地方如果正好是另一个文件的开始就好办了!查到断的族链后,根据文件的长度和文件的结尾的标志,查找到另一处的文件的结尾的偏移!根据已经查找到的那部分长度就可以计算这一个部分的长度。修改FAT表文件就找回来了!对于根目录的文件也使用这个方法可查找文件头和尾的标志。
     6,查找二个以上族链不连续的文件:这需要对文件的格式有更多的了解,根据上面的方法查到文件的开始和结尾,通过对文件格式的了解,根据上面的方法查找中间可能包含文件的部分,使其连接到一起分析,删除不正确的族,来达到恢复的目的,但也这个极其艰苦的。
     7 还有一种情况是,NTFS格成FAT32,或FAT32格成NTFS的主要恢复备份的DBR和改分区表中的分区类型既可
     今天本有一个好例子,但没有带相机,有点遗憾,下次有在上传。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分析的很全面,是不可多得的文章!
我补充一下关于第7条的内容,供楼主参考!
NTFS格式化为FAT32 :除了修改分区类型,还需要修改一下分区的大小,因为NTFS分区的分区表中描述的分区扇区数比DBR重描述的扇区数 多一个扇区,所以,还需要在分区表中分区大小中加上1。 另外还需要修改DBR
FAT32格式化为NTFS:修改分区类型,分区大小,以及D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