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210

楼主(2010-04-29):
DELL1210的机子,拿到手触发后到0.78,有两个灯会一直闪,于是我把显卡加焊了下,一样,把显卡拿下了后,也一样,不上内存灯也会闪,认为是945PM 加焊,没用,拿下来重植了下,还是一样.明天打算换个桥试试, 大家有没碰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没有跑马卡吗,跑什么,DELL的机子有很多款是显卡通病。。。。

网友:
用示波器打波啊

网友:
这个电流是CPU都没跑过啊,按不开机的修啊,动不动就做BGA ,也太武断了吧?

网友:
4楼的,怎么说他CPU都没有过呢?

网友:
很明显 查查CPU电路吧

网友:
电流跳变到哪里了?换个BIOS看看

网友:
先上个假负载把时钟,复位,PG这些点找出来再来看看是不是桥的问题,像这样动不动就做桥很容易把故障扩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刚换了个945PM,现在开机了,哈哈。

网友:
应该是没跑内存吧

网友:
老大, DELL的机器两个灯在闪是不过内存好吧

网友:
是的,这种情况要一步步来查

网友:
两个灯闪就是内存方面的问题,是没检到内存,换个北桥试试也可以的

网友:
你说的有点不详细
电流跑多大呀
还有跑码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