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北桥显卡原来是无铅的改有铅好吗还是用无铅的好

楼主(2010-04-29):
笔记本北桥显卡原来是无铅的改有铅好吗还是用无铅的好,本人用的返修台
有铅比无铅那个容易返修
如果加焊的话,原来是无铅,效果比重植有铅的好吗?

网友:
我都是植有铅的球,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
无所谓了,用有铅好焊点。

网友:
用有铅的就行了

网友:
摘下来后,用有铅的锡把板上的点先一遍,再上有锡的球。

网友:
还是用无铅的好些

网友:
有铅的是比较好的, 无铅只是为了环保.

网友:
原厂用的是无铅的最好用无铅的 这样氧化的速度会慢一些

网友:
那一种比较容易返修呀

网友:
有铅的好焊一点

网友:
BGA做的好 返修的很少 即使你两种都用BGA做好了也一样不会返修 关键看你做工怎么样了 撒   我感觉还是用有铅的好 很好做

网友:
我们全部用有铅的,没关系.

网友:
只要做好了肯定无铅的好  就是很难做  做好了子要不是通病的板 应该能用很久

网友:
换新的话就用无铅的,重新植球的话用有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