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550是不是核心容易坏啊..拿了几个没一个修好的..

楼主(2010-04-29):
最少经手10片X550了..就修好一个显存虚焊的..其它全点不亮..核心电压..各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没问题..请教高手..是不是X550核心坏的特多??
点不亮

网友:
一部分BIOS坏的,大多核心坏

网友:
核心坏的比较多。用表测芯片主供电阻值便知。

网友:
A卡上BGA容易死,我都秒死了几片A卡,而且A卡显存位置比较乱,多次短接才能准确定位

网友:
A卡主供电阻值一般很小吧..不到10欧

网友:
不是没有“高手”给你解答,你说了故障现像,具体哪里问题这是需要测试的

网友:
请问7楼高手 大约温度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