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下加热温度的一疑问!求解

楼主(2010-04-29):
突发奇想  。
上面加热是400度
下面加热是200度

请问下    200度的风吹400度的风是不是把他的温度吹低..

温度      何为热   何为冷.

水是热的....我门用口吹   能把他的温度降下来..
水是冰的....我门用口吹   能把他的温度提升....

上面既然加热400了....下面如果加热200
那么下面的是否是把上面的温度降低..

不知道这算不算理论呢?

网友:
肯定不会。温度只会上升。

网友:
世事无绝对......

可能本身就是这样..

不过是我门给这个热给片了...

温度高过我门体温的我门都觉得热

400吹了200感觉应该起了中和作用

网友:
你加热中间是料板的话,能量都被料板吸收。温度只会慢慢上升

网友:
可是如果料板温度已经300了呢?那么200的风在下面吹是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确 不过 在上下温度没有综合之前 我想 芯片早就取下来了 讨论这个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