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白屏

楼主(2010-04-29):
今天修一台hp500白屏但外界正常。排除屏和屏线后。测排线给品屏供电。一组是3.3伏1组2.2伏。找到2.2负的供电场效应管。从主板上取下来。把d级和s级直接用漆包线打通。开机屏正常显示测电压2.9伏。换供电场效应管。收工。

网友:
这种问题 的可能收费多少了?如果当屏坏的来收费就不错了哦。

网友:
白屏一班是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该电路会不会有影响啊

网友:
现在我遇到的白屏是,接上屏,屏的供电就只哟与0.65V,不插的话,有3.3V

网友:
楼上的应该是屏板上线路有问题,看看是不是供电到屏上线路有电容漏电

网友:
供电管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