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半年笔记本第一次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0-04-29):
华硕X51H机子,接到机子时,同行客户拆得乱乱的。来检测是,待机电流正常0.03,按下开机键,电流跑到0.8左右,不动了。拆了内存,电流也一样跑到0.8,怀疑是内存电路,或是北桥坏了,测量了内存的供电1.8V也没问题,测量信号,不会跑信号,怀疑是北桥通信有问题,加焊了北桥,问题还是一样。无意中发现CPU的温度很高,有一点怀疑是CPU坏了,可是拆了CPU电路才跑0.4这是正常的,装上CPU电路会跑到0.8应该说是CPU过了。但温度怎么这么高呢?测量电压CPU的供电1.2V 应该是正常的,用示波器测量也没有杂波,太累了,不懂是什么问题了。第二天又接了一台华硕A6J机子,一切都正常,客户说不能开机,我拆开后,看CPU差不多。是T2200的,X51H是C530的。应该可以用, 这板的北桥是82943G的,应该可以用,换了个CPU,电流跑起来了,接上屏,机子正常了,原来是CPU坏了,英特尔的CPU,没有对换还真不敢猜是CPU坏了。

网友:
我想问问看,是不是我们在维修时,英特尔CPU一般都不考虑CPU坏。

网友:
诶 你的配件部起吗 而且动不动就加焊北桥

网友:
没配件没办法的。。。。

网友:
INTEL的U不受坏但也有坏的。
平时大家都不怎么在意它的问题,如果是台机有可能考虑换一个试。
另外就是我们修板板修的有些思维僵化,什么故障现象都认为是板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不兼容吧,

网友:
INTEL的U不爱坏但也有坏的。 我方便的时候都换一个试一试,确认一下

网友:
不爱坏?那也只是相对而言。坏的多的去了
楼主有示波器,判断起来应该要容易点吧

网友:
开来的的备上几个cpu 了 我遇到和你查不多一样的 同行的 怀疑过是cpu  没有cpu 没法子 还了

网友:
楼主有示波器可以测CPU的寻址信号发出来没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INETL CPU坏的,

网友:
INTETL  CPU很少坏,但也有坏的

网友:
新手看了不知说什么

网友:
按理说 电压都出来了  CPU也坏了  电流应该升的很高才对

网友:
谢谢分享!
一般AMD的CPU容易同问题

网友:
LZ运气真好,INTER的CPU是坏的很少,我修三年本了才遇到过两次

网友:
INTEL的CPU一般不容易坏呀

网友:
英特尔CPU是坏的很少,这故障也是很少的,楼主辛苦了。

网友:
CPU寻址在哪量?

网友:
通常intel是不会坏的,看电流是好像过了CPU了

网友:
intel cpu坏的不多的

网友:
修的机器多了也就麻木了做事绕着一个地方不放换个思维方式就有是不一样的收获啊

网友:
电流时怎么跑的呀。??

网友:
LZ自己没有备的CPU?动不动就加焊  太强了

网友:
上次一台,T61,有时找不到硬盘,死机,装不上系统,南桥都弄了,搞到最后竟然是CPU坏了,郁闷坏了

网友:
有遇到过坏的,不过一般都是触发后电流逛飚。

网友:
楼主有示波器,测试下信号应该可以粗略判断的呀

网友:
很难碰到英特尔CPU坏的。